[求助] 请教关于nwell中nmos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2-08-29):
画在nwell中的nmos电容是否还能够在LVS COMMAND FILE中定义为NMOS呢?如果不能,那么该怎么定义?

网友:
看foundry提供的LVS文件层次定义

网友:
    可以的哈;
    就是自己定义一个新的器件出来就是了,如果FAB没有定义的话;
   当然,自己定义一个新的器件是存在风险的,首先FAB不会对不满足官方DRC,LVS的器件负责的
   还有模型对不对,准确与否也是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