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要做一款高精度的RC oscillator 帮忙推荐些参考

楼主(2012-08-29):
论坛有的资料,我都大致看了看。paper比较少,都是书和专利。
帮忙推荐几个比较给力的paper,谢谢啦

要带数字校准的高精度RC 的

楼主:
自己顶一下吧

网友:
我做过一个校准后精度在0.3%(测试),你做这个干什么用啊?用于无线唤醒?

网友:
貌似讲RC OSC的paper非常非常的少,你要做到什么样的指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标打算做到 万分之一 特定温度,特定corner。
您做到0.3% 是 code calibration 还是 trim calibration?
如果是 code  需要 10bit+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特定温度下,校准到 万分之一 精度吧  32K 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是用在 无线唤醒这方面的

网友:
10bit?R和C的精度一般只能8bit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0.01%的精度都快接近crystal的精度了哦。好在速度很低,可能有希望实现,LZ需要仔细推算一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做 code trimming 的话 RC 的精度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路实现难度稍微大一些,功耗相比 XO 也大许多。主要是能省2个PAD 和 external crystal

网友:
都沒沒人聊到電路

网友:
电路会怎么做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RC 主体的 电路实现相对 没什么新意了。
主要是选择 一种如果能够 有效的 calibration 算法

网友(2018-12-11):
回复 网友C:

   这么多年了,楼主这方面有进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