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下的一个clock结构在综合的时候应该怎么来定义各个时钟。

楼主(2012-08-29):
A模块是一个clock generation的电路,把外部输入的clka,clkb,产生clkc,clkd,clke这几个时钟.这个模块并不是产生简单的均匀的时钟,而是一些不均匀的时钟,只是时钟的平均频率是固定的。
B模块就是普通的标准的时钟控制模块,里面就是时钟选择和使能。可以认为是clock gating模块。

以前没有A模块的时候,我直接在B模块的输出create_clock就可以了。现在这种结构,我A模块希望要综合,但B模块不希望动到。请问这个样子我该怎么create clock?

网友:
create_clock a,b
create_generated_clock c,d,e,f
create_generated_clock aa,bb,...
set_dont_touch module_B

你要注意module A综合时可以使用的单元,一般clock module里面只能用clock特定的单元
具体作法,去搜索其他的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版主。那如果genrated clock和source clock是如上的一种关系,比如每两个cycle 吃掉一个cycle这种不均匀的clock.
定义generated_clock该怎么定义?

网友:
create_generated_clock -edges

楼主:
回复 网友A:

    edges不是specify generated clock三个沿的参数吗? 像我这种几个cycle吃掉一个cycle这种形式的话,似乎edge没有办法表示出来啊。
望版主赐教。

网友:
这个setup和hold没有改变,本质和原clock一致,create_generated_clock -div 1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有道理,综合起来的时候,还是得按照最窄的pusle来确定综合的频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版主,clk_aa,bb的source是a,b 还是cdef?

网友:
都行,cdef比较好,以前有些比较笨的工具出过问题,如果用ab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