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个ovm问题

楼主(2012-08-29):
时钟周期是在tb里面定义的:`define    CLK_PERIOD    10
如果想几个case跑不同的时钟周期,怎么在case里改变这个值?
多谢!

网友:
看你用什么仿真工具了,modelsim的vsim指令的参数中记得+define就可以修改宏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这个我知道,我意思是在testcase.sv里面怎么去改这个宏定义

网友:
在testcase里重新定义啊,但tc的编译要在tb之后,这样后面的可以覆盖前面的!

网友:
明白了,你是要动态改变,那就定义多个,然后用case选择吧,就比如做一个门控时钟一样的东西。只改变参数的,好像没法实现,要么就是定义成一个reg,通过tc传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