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欢迎esd讨论

楼主(2012-08-29):
D1是用来隔离padVDD的,防止正常工作时VDD上的电荷流向pad。而esd时,比如PS mode,电流要经过D1才能到clmap,然后再到gnd,所以这个D1应该也要很大才对,因为3kVHBMESD电流都要2A,所以D1也要能过2A的电流,那么这个D1就需要非常大了,大概有多少?

网友:
1),一般情况下2um*100um可以满足PS的要求
2),最好参照TLP,或者design rule
3),电源到地的结构要结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