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im 仿真做DC直流分析

楼主(2012-08-29):
用hsim要对温度变化进行扫描仿真

语句如下:   tran 1ns 20us sweep temp -45 75 1

仿真精度为1ns  总共的时间为20us    扫描温度为-45度到70度   变化精度为1度

仿真结束后用什么图像显示软件,怎么设置能看到  采样信号 以温度变化为x轴,以电压为Y轴的波形图呢?

网友:
nwaves不行么?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上兄台 nwaves 怎样显示啊?

网友:
直流扫描怎样显示(漏极I/V Curves) 而不是独立的栅源电压/漏源电压/漏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