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救:如何用calibre进行寄生参数提取

楼主(2012-08-29):
在跑calibre的PEX中出现error:unable to open pdb...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呢?
小女子跪求大侠们的指导!!!!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是提取的时候出现了问题,unable to open pdb这个问题应该是因为找不到这个文件,你可以看下之前提取成功的pex的目录下面,会有一个svdb的文件夹,在这个文件夹里面就有后缀为.pdb的文件,呵呵检查一下你的lvs option还有pex的设置文件有没有问题

网友(2012-10-25):
回复 楼主:

    请问美女,你遇到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希望得到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2012-12-20):
查一下calibre的xrc手册里有,一共4步
记得第一步是做lvs
第二步是生成PHDB数据库
第三部是生成PDB数据库
最后一步是按照格式生成网表
具体命令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