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后仿结果

楼主(2012-08-29):
附件中是IBM工艺后仿之后,使用results broswer查看的结果,像有些MOS管子 TP13具有XMTP13  XMTP13@2两个选项,XMTP13  或者XMTP13@2的Vgs Vdsat 等电压值与前仿值差不多,然而后仿中XMTP13  XMTP13@2两个管子的电流之大约等于前仿中的电流。所以,请问XMTP13 和 XMTP13@2 分别代表什么? 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
电路图中的管子在版图中被画作了两个,所以分别命名为x和x@2,以此类推,还可以遇到@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