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关于calibre xrc抓gate level的spef

楼主(2012-08-29):
只用了一种std cell做测试,xcell文件格式如下:
invx1 invx1

在command file里面加了:
PEX NETLIST DISTRIBUTED "net.spef" SPEF PRIMETIME SOURCE GROUND VSS LOCATION

在terminal执行命令如下:
calibre -lvs -hier -spice svdb/test.sp -hcell xcell cal_rule_file
calibre -xrc -pdb -rc -xcell xcell cal_rule_file
calibre -xrc -fmt -all cal_rule_file

最终生成的还是transistor level的spef

网友:
你可以试试在command file中把std cell 都box住,
例如
LVS BOX invx1

网友(2016-01-29):
这个应当可以的,但太麻烦了!

网友:
有一个BLOCKS选项,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