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 电感L的取值问题

楼主(2012-08-29):
DC-DC

DC-DC

请教下,L取值我根据我需要的电流算出来的是3uH,,参考设计是10
电感值取大了或者取小了,会影响什么?

网友:
影响你的DC/DC的工作状态,CCM or DCM。
影响电感电流纹波。
影响系统的稳定性。
从实际的取值大于你的计算值来看,这款DC/DC应该工作电流还是比较大的,应该工作在CCM.

网友:
根据输入输出电压的值 算电感值才对吧
电流大小跟输出电压和负载大小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