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告诉求助,急

楼主(2012-08-29):
修改LSW中的图层文件后出现问题,导致打开icfb出问题,错误如下:
       每次打开icfb必须现在相应文件夹复制一个display文件才能打开。不知道这个该如何解决。

网友:
回复 楼主:

目录下缺少显示颜色文件:display.drf。IC5141工具中搜索一下。也可以用工艺厂家提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我们用的是服务器,每个人每次打开都要先复制一个display文件,这样很麻烦。有没有办法随便一个文件夹下不用复制display文件都可以加载icfb。

网友:
cadence这点确实可以做的更好点,分.tf和display.drf,laker就整合在一起,.tf就搞定了.

网友:
在 cdsenv里设置下环境变量 试试

网友:
楼上提供了一个思路,在IC5141中查找cdsenv和cdsinit文件,拷贝到用户账号下,文件改名为.cdsenv和.cdsinit。或者,做好一个cell或模块,把该cell或者模块的路径加载到cds.lib中,新的cell或模块直接touch to到已有的cell或模块上。

网友:
应该是init类似文件中的display的路径没设对吧~~library下的libInit也查一下~~

网友:
应该在你的库里加上显示文件

网友(2014-05-07):
学习是不是用默认的就可以了?菜鸟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