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单片机通信电平转化问题

楼主(2012-08-30):
打算用单片机模拟Sccb接口(与iiC类似),单片机输出信号高电平为5v,而SCCB要求信号线高电平为1.8v,请问该怎么设计电路?有没有什么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
Ti有很多这种类型的电压转换芯片吧。74lvc....的不可以么

网友:
只能用转换芯片 加上电阻分压了

网友:
单单高低电平的话,直接电阻分压不就完了么

网友:
电平转换芯片应该是不行的,IIC信号需要下拉来判断的,电平转换不能反向啊。

网友(2012-11-10):
转换芯片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