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请教大家CTS都是怎么做的?

楼主(2012-08-30):
1. 现在设计的mode越来越多,大家是一个mode一个mode长tree吗?还是merge成一个Mode长tree?merge的话有什么注意点呢,如case analysis如何设置? 2. 假设back-end没有详细的clock structure diagram,有什么好的debug clock tree QoR的方法吗?如skew比较大,怎样去找到是那种structure造成的影响?

Thank you. Thank you.

网友:
1) MMMC
2) clock tree broswer

楼主:
感谢版主的解答。但还有点不是很明白。
1.MMMC不知道哪里有资料介绍怎么实现的,是不是和merge mode一个意思。
2.clock tree browser我用了感觉不是很方便,因为没有很明显的标出每一级clock tree往下看的skew/latency的值,还是需要一级一级自己去报。对于稍微大一点的tree来讲,这就很花时间。即使只报MUX后面的latency/skew也很费时间。还是我的方法有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一直有疑惑:
3. 为什么clock长tree优化skew的时候都是优化到最长和最短的tree的latency差最小就不优化了?(有点类似与wns),而不是说把其他的clock path也优化,是整体的clock latency比较均一?(类似与TNS).

谢谢!

网友:
MMMC在user guide里面有例子
你要看clock的structure的话,只能一层一层找,不然如何知道哪里出的问题。browser里面可以一次报出所以leaf pin的latency
clock tree的优化也会考虑TNS。但是如果WNS太离谱的话,工具可能会忽视小的sk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