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高手带隙基准电路 电源抑制比问题

楼主(2012-08-30):
输出的基准电压随电源电压变化,未达到一稳定状态,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你基准原理没整对吧~~贴图来研究研究塞

楼主:
带隙基准

带隙基准
回复 网友A:

    温度系数扫描没有问题,基准电压随电源电压的变化,未达到以稳定状态,是直线,之后查到是因为偏置的栅长小,改变尺寸后影响也不大,请求高手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帮你分析分析问题吧。没有启动电路,启动应该有问题吧,仿真的时候没有出现么?两个N管有衬偏效应,这会不会使它们进入线性区呢?你可以看看你的电路所有管子的直流工作点。然后你的仿真我觉得是不是有点问题,你也没贴仿真结果图,不知道你怎么仿真的,逐个排查下,都没问题再研究吧。也请其他高人指正啊

网友:
个人觉得 这个电路并没有个反馈什么机理在里面,随输入电压变化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你的电源电压在什么范围内变化

网友:
因为带隙核心部分需要2Vgs+Vbe才能正常工作,如果电源电压小于这个值,就会导致输出电压跟随电源电压变化。

网友:
对不起,您两次发表间隔少于 45 秒,请不要灌水!

网友:
参考电压不准;很可能是M5管的沟通调制效应;可以考虑在M5和Vref间加一个MOS管;保证M5的Vds不随电源变化。

网友:
看电路中各管子是不是都工作于饱和区吧!设置扫描的电源电压范围要保证这一点

网友(2012-11-21):
回复 网友B:

    你没运放进行嵌位

网友:
看看上面那4个管子的状态吧,那四个管子起的作用就是个放大器,让M2和M3源端电压相等,如果有线性区的管子存在那就有问题了,你贴个随vdd变化的曲线吧。

网友(2016-06-28):
请问怎样仿带隙基准的电源抑制比啊?谢谢!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2021-08-11):
在电源处加1号,在跑ac 20dB

网友:
1V 小信号

网友:
放出来的图肯定是随VCC上升的,但是上升多少,上升1m也是上升,看哈仿真波形图

网友(2023-06-30):
别用电流镜结构了,建议用运放代替,别怕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