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选择合适的pad类型

楼主(2012-08-30):
如题。pad的datatsheet里面列举了一些pad类型:施密特类型,加了上拉电阻的,加了下拉电阻的,OPEN DRAIN,请问根据什么依据来选择类型呢?请大神详细讲解一下呗

网友:
根据实际需求。以下几点供参考:
1、reset管脚要用施密特类型的
2、输出管脚要看驱动能力,04,08,12等等
3、I/O是带三态的,设计要有in,out,out_oen
4、时钟是专门的pad,一般是两个脚,可外接crystall。
5、模拟pad是特殊的,有专门的库
6、是否带pull-up,pull-down电阻
7、inline还是staggered。类型比较多,要选择合适的,
8、是否5V tolerence
9、ESD有无特殊要求
等等

网友(2017-03-15):
回复 网友A:

   学习啦~哈哈

网友:
学习了,如果有更详细的资料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