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hdl中的循环语句能否被综合

楼主(2012-08-30):
vhdl中的想loop语句能否进行综合下载实现

网友:
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大部分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
只要你的用法对,就可以。

网友:
例如:
for i in 0 to 10 loop
  A[i] <= B[i] and C[i];
end loop;
就可以。但是需要知道i的范围必须是固定值,不能是变量,就可以。另外好像语句不能调用过程,在for loop里面调用过程也不能综合!

网友:
用generate可以调用过程吧

网友:
大部分情况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