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Inter Chip-USB 电压电平转换器 (Rev. A)

楼主(2012-08-30):
Inter Chip-USB 电压电平转换器 (Rev. A).pdf (411.36 KB , 下载次数: 27 )

网友:
这是TI的一份datasheet

说明:
TXS0202 是2 位电压电平转换器,针对在片间USB (IC-USB) 应用的使用进行了优化。VCCA 和VCCB 均可跨
1.65V 至3.6V 的整个范围运行。该器件的设计将交叉歪斜限制在1ns 以内。该器件采用集成上拉和下拉电阻,可
帮助主机和外设之间的协议通信。该转换器是一款自动方向感应型缓冲转换器。当输出使能(OE) 输入为低时,所
有输出均处于高阻抗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