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使用dve查看覆盖率呢?

楼主(2012-08-30):
我只是想使用vcs的详细报告的功能来方便撰写覆盖率报告,也没有哪位有教程呢

网友:
直接dve链接到你生成的覆盖率文件上就好了啊!如果连覆盖率文件都没生成,建议看一下VCS手册中的代码覆盖率相关部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用dve设置好路径后,没有显示出覆盖率文件,但是明明已经生成了,是不是因为格式不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应该啊,VCS生成的代码覆盖率文件时固定的,DVE应该认识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默认应该产生一个xxx.cm的文件夹,在那里面放的都是你的覆盖率文件。

楼主:
找到了,要在DVE里面设置路径,然后打开文件就看得到了。谢谢

楼主:
看到了,要设置路径才能看得到文件,进文件夹直接去看也能行。谢谢

网友:
1.直接用DVE打开
2.使用URG直接生成html格式的文件,直接用浏览器打开就可以了,不用DVE

网友:
通常使用 -cm line+ cond+fsm+tgl  -cm_dir  ./xxxx.cm  ;
1.你要把你每次跑的case在当前work路径下生成的 xxx.cm 文件夹copy到一个专门存放coverage的地方
eg: cp    ./xxx.cm ../rpt/$case_name.cm
这样的话每次会在上层目录rpt下面保存不同case的cm文件夹数据库;
然后在rpt路径下面使用 dve -cov & 运行起来以后,把你生成的 * cm文件夹全部添加进去,这样可以实现case覆盖率的叠加,把我所有的case的覆盖率全部加起来看总的覆盖率!

网友:
dve -covdir xx.cm &就可以了

网友:
注意在统计覆盖的编译里需要加-lca才可以统计覆盖

网友:
dve -cov,打开后选cm文件夹

网友:
很感谢!明白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