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进行覆盖率合并时出现如下错误,各位大哥们请帮忙看一下

楼主(2012-08-30):
vcover merge  file.ucdb a.ucdb b.ucdb

# ** Error: (vcover-6820) Source code change detected, ignoring code coverage merge for instance /test
# ** Error: (vcover-6820) Source code change detected, ignoring code coverage merge for instance (null)

这个是不是由于a b两个测试用例代码行数不一样造成的呢?因为,我在合并时,a和b测试用例中如果仅仅是赋值不同时,可以合并,不会报以上错误,但是如果二者行数不同时,就出现以下错误。(注:test是testbench的顶层)

网友:
请问覆盖率如何合并?thanks

网友:
等待大侠解释。我也学习学习

楼主:
解决了,导出a.ucdb和b.ucdb时,不要将testcase的覆盖率导入进去

网友:
其实即使导入了,它也只是不会把testcase的覆盖率合并,并不影响你DUT的代码覆盖率合并。

网友(2014-01-23):
我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