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棘手的电流模buck 低温震荡

楼主(2012-08-30):
一些设计参数 :  cout=10uF, 4.7uH,输入 2.7-5.5V 输出 1.1/1.2/1.8V.现在遇到低温震荡的问题:
大概描述如下
1.高温,室温,-30c都挺好的.
2. -45度的时候, 输出1.2v, 3.1v 开始震荡, 3.1v到5.5v都是好的.如果输出1.8V, 整个电压都是好的.. 大负载没问题, 通常都在200mA向下.的时候开始震
3.duty cycle的下降沿抖, 可以明显看到震荡有固定的pattern,duty 就是 大中小,大中小大中小, 大概震荡频率300k的样子...
4.我改了一下斜坡补偿加倍,对震荡有帮助, 改善很多,.现在斜坡补偿仿真和最大电流上升斜率大概1:1的关系..

如果本身电压环的补偿不够,是不是我把输出电容变大会好?因为低温的时候EA的GM大,我仿真看到 补偿电容上的ripple 比室温的时候大,因为EA 比较强..

如果是sub harmonic的话,我把4.7uH 变为6.8uH,电感电流斜坡变小,理论上应该压抑震荡,但实际上震荡是变差的..
现在有点昏掉了,不知道到底是补偿不够,还是sub harmonic..
给点建议吧..老大..

网友:
环路的主极点就在EA的输出端,所以EA的输出端接大电容和用电阻产生零点。

VOUT是次极点,所以增大VOUT电容环路稳定性变差,这些和理论都是相符的。

输出电流的时候接的是电流源负载,不是电阻负载吧?

想问下用的是什么工艺,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