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SE的linux版本和WIN板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8-30):
一直用win版本的,现在一个6系列的设计感觉布线时间太长,想换成linux的版本,有助于提高速度?

网友:
等待大侠解释,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没有试过Linux版本的,不过貌似官方支持的版本只有红帽企业版和SUSE企业版的。
ISE是Java写的,这对ISE执行效率和资源消耗也会有一定影响;所以个人感觉别太寄希望于换操作系统。

网友:
以前听FAE说过,也流传着LINUX版本性能跑起来更好的说法,你可以试一试。

如果注意到QUARTUS II的LINUX版本,会发现与WIN的超像,但是字体发虚,感觉先发布WIN的,然后采用类似WINE之类的手段移植到LINUX之类。
XILINX的ISE LINUX工具则没有这种现象,应该是二者一起发布的。

这上面说的都是些界面上的皮毛,其本质的核心如算法与代码实现(估计应是C/C++编写的)这应该是跨平台的,源头都是一样的,但编译的时候不同的版本可能性能效果不太一样。而还有些其它因素,比如在LINUX上可能其它系统应用占用较少,还有内存应用率高些,另外用来跑系统的机器硬件能力如何,比如内存多大、有几个CPU都会有影响。

所以,里面的差别应该是不同平台间的差别,而不是ISE软件本身的原因所致。

当然,对于ISE软件,你还可以有选项去优化,比如pipeline, 寄存器复制,retiming,MAP/PAR效果选择,努力程序,使用的CPU核数等一堆参数也有较大影响。

网友:
两个都用过,速度上没什么太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