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信元求talus1.19b及以上破解license

楼主(2012-08-30):
软件已有,floating license最好,可用于1.19b及1.2等版本.

网友:
magma不是被synopsys收购了么,这个还远么?等最新的不是更好?

网友:
根据80楼和88楼的回答(跟1楼的楼主是同一个人),所以可以肯定这里面包含license,不过我实在是没钱去下载后再把license提取出来给你,只有劳烦楼主您自己动手去下载了。虽然版本有点不一样,但是license是一样可用的。信元太少,那个我下载不下来,仅提供消息。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170746&extra=&highlight=Magma&page=1

网友:
EFA LicGen 0.4b.rar (669.58 KB , 下载次数: 60 )

license也是用的这个工具生成的。

根据80楼和88楼的回答,可以确定这里面包含license,只是我没有信元去下载了,所以只有劳烦您自己去动手。虽然版本不一样,但是license是同理制作可用的。仅提供给您消息!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170746&extra=&highlight=Magma&page=1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版本的我也下载了,可以正常使用,但是软件问题比较多,所以想换用1.19b或者更高版本。尝试了1.092的license,不能用,不知是不是软件没有破解的缘故?

网友:
没记错的话,pubkey1.7应该能搞定

网友(2014-09-02):
下载的手软了,没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