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一个好久没有搞明白的问题?

楼主(2012-08-30):
比如一般芯片都有AMR(absolute max rating),比如3.3V的IO,其AMR是3.6V,而如果输入的信号有过冲,过冲脉冲峰值到3.7V,那这样是否会损坏芯片?

网友:
我觉得不会的

网友:
电压不稳会产生噪声,但不会损害CHIP

楼主:
那AMR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测试的值?因为很多时候过冲并不影响信号质量和功能,不知道这种bug是不是必须要解决?

网友:
这个要查看芯片的DATASHEET的,里面会有说明的

楼主:
芯片的datasheet里面也只有AMR这一项,很少芯片对overshot这一项有具体说明

网友:
大错特错!
这个有个度的,过冲到3.7V持续1ns可能没问题,你如果一直在3.6V上方时间长了就很有可能出问题!这个要跟芯片方确认的。

网友:
AMR 的订定为了防止用户给出一个有足够电流的电压源来造成IC物理性破坏。若是信号过冲超过AMR,一般信号线上的回路通常阻抗比较大,行成的回路电流小,时间短,所以不会造成IC物理性破坏,但是由过冲引起的意外回路,可能会在电源上造成杂讯电流,这可能会造成 EMI 或共回路干扰的问题,会不会造成系统运作出问题,那就”视情况而定”。
一般芯片厂是不会同意任何时间的电压超过 AMR,设计上最好也能控制一下过冲不要超过 AMR 较理想,例如适当位置摆放低通率波电路。

网友:
一般情况下不会,但若是设计本身有缺陷的chip也不好说。

网友(2012-09-29):
看datasheet的说明,一般过冲会说明过冲幅度和它持续时间。

网友:
不是很明白这个问题啊

网友:
芯片手册会详细描述,不单单看电压的幅度,还要看持续的时间。

网友:
可能壽命會降低.....不過接腳放顆電容試試看會不會幫忙穩壓

网友(2012-11-14):
这个看过冲的时间,不能太长,从设计的可靠性来讲,不能侥幸芯片不出问题。所以,应该加滤波电容或者匹配电阻。

网友:
暂时不会烧坏chip,但是会影响到chip的寿命!

网友(2013-01-09):
该不会,芯片手册里有极限值

网友(2013-02-21):
这个和过冲持续时间有关系,可以用功率密度来解释,只要功率密度在允许的范围内,是没问题的,但是最好控制一下。

网友:
一般不会

网友:
芯片的AMR会有持续时间参数的,仔细看看

楼主:
没有持续时间呢,我看了很多芯片都是下面这样描述的:
Absolute Maximum Ratings are stress ratings only. Permanent damage to the device may be caused by continuously operating at
or beyond these limits. Device functional operating limits and guaranteed performance specifications are given under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at the test conditions specified.

楼主:
AMR 的订定为了防止用户给出一个有足够电流的电压源来造成IC物理性破坏。若是信号过冲超过AMR,一般信号线上 ...
引用 网友A:

    谢谢!

网友(2013-03-29):
一般芯片有个输入电压幅度范围的,不会只比正常电压大0.1V的

网友:
AMR 的订定为了防止用户给出一个有足够电流的电压源来造成IC物理性破坏。若是信号过冲超过AMR,一般信号线上 ...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之前我也很好奇这个问题来着~

网友:
和持续时间,幅度有关系。最常见的就是DDR了,spec上面有详细说明。主要是影响IC寿命和稳定性。

网友:
不会的。厂商一般都有derating的。

网友(2013-05-01):
手册上说的absolute rating是指稳态电平,跟过冲是两个概念。
考虑过冲是担心瞬态能量过大,将芯片打坏。有些芯片手册中是有明确规定过冲的幅度和持续时间的,比如DDR3
如果没有规定,可以按照经验,3.3V,过冲不要超过4.3V

网友(2013-07-08):
还是要学习很多东西啊

网友:
同意7楼

网友:
应该不会,不过具体要看具体DataSheet

网友(2014-12-15):
应该不会损坏芯片,但是你要实现的功能能不能实现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