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inux中怎么启动quartus II?用什么命令?

楼主(2012-08-30):
如题,只用过windows版本的,linux版本下的用什么命令启动?输入quart和quartus均不能启动

网友:
你进入安装的BIN目录下去查看下相关命令,输入类似./quartus去启动看看。
另外,要是你确认命令没错,但是直接敲无效,可能是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可以用setenv等设置相应的路径,然后在任何目录输入quartus之类的就可以启动了,如果不用设置环境变量,调用绝对路径启动软件也可以。

网友:
请问这个软件是谁安装的?
问下安装的人,用什么命令调出此程序,问题自然解决。

另外,你也可以用$ env > env.txt
然后在env里面查看安装的相关信息。
也有可能有些时候,quartus alias 成了其他的名字。

一般直接输入quartus是可以启动的,否则就是安装软件的人或者设置系统环境变量的人的工作没做到位。

楼主:
谢谢两位了,原来是没有权限,现在已开通权限了

楼主:
谢谢两位了,原来是没有权限,现在已经开通权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