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在UVM的class中传递register model?

楼主(2012-08-30):
各位:
      最近在跟UVM的register model死磕,还请各位帮帮忙。
      我想把register sequence放到virtual sequence中,再把这个virtual sequence设置为virtual sequencer的default_sequence,这样就可以将register_sequence跟其他sequence结合起来使用了。我具体操作如下:
      1.virtual sequencer:

class vsequencer extends uvm_sequencer;
   `uvm_component_utils(vsequencer)
     apb_master_sequencer   apb_seq;
     my_reg_block   regmodel;
     function new(string name,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endclass:vsequencer

2.virtual sequence:

class  vsequence  extends uvm_sequence;
   `uvm_object_utils(vsequence)
   `uvm_declare_p_sequencer(vsequence)
    my_reg_seq   reg_seq;
    function  new(string name="vsequence");
        super.new(name);
    endfunction : new
    virtual   task  body();
        reg_seq=my_reg_seq::type_id::create("reg_seq");
        reg_seq.regmodel=p_sequencer.regmodel;
        reg_seq.start(null);
    endtask : body
endclass : vsequence

3.test:

class   my_reg_test  extends   uvm_test;
   `uvm_component_utils(my_reg_test)
    reg_tb   reg_tb0;
    function new(string name,uvm_component parent);
         super.new(name,parent);
    endfunction : new
    virtual function build_phase(uvm_phase phase);
         super.build_phase(phase);
         reg_tb0=reg_tb::type_id::create("reg_tb0",this);
         vsqr=vsequencer::type_id::create("vsqr",this):
         uvm_config_db#(uvm_object_wrapper)::set(this,"vsqr.run_phase","default_sequence",vsequence::type_id::get());
    endfunction : build_phase
    virtual function connect_phase(uvm_phase phase);
         vsqr.regmodel=reg_tb0.regmodel;
    endfunction : connect_phase
endclass : my_reg_test

但是,这样写出的代码,用irun跑的时候,出现错误,如下:
   reg_seq.regmodel=p_sequencer.regmodel;
nc_vlog:*E,NOTCLM(./my_reg/reg_seq_lib.sv,49|44):regmodel is not a class item.

因此,我觉得,可能是我不该这样传递regmode,但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修改,请问,有知道的么?

网友(2013-09-13):
`uvm_declare_p_sequencer(vsequence)这句话是不是错了,该改为
`uvm_declare_p_sequencer(vsequenc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