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Verdi的高手们!!!谢谢!

楼主(2012-08-30):
Verdi中如何查看两个module之间的信号线总数?(呵呵:当然不是用数数的方法)。谢谢!

楼主:
求助Verdi的高手们!!!谢谢!
Verdi中如何查看两个module之间的信号线总数?(呵呵:当然不是用数数的方法)。谢谢!

网友:
没听说verdi有这样的功能,如果一定要智能一点的话,自己写个perl或者tcl脚本吧

楼主:
继续求助!!!!!!!!!!

网友:
好像真没这样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