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共模反馈 问题

楼主(2012-08-30):
有两级差分电路;每级都是差分输出,是否需要两个共模反馈电路,求指教!

网友:
两个共模反馈稳定性好做,带宽好做,但是第一级的共模点的参考不好定
只做一个总的共模反馈也行,就是带宽和稳定性难调

楼主:
稳定性越好,带宽可能会受限制,两者矛盾的吧!

网友:
同意三楼的说法。此外看过一篇论文,上面说如果第一级的输出电压对第二级输出有影响就可以只用做一个CMFB;如果第一级输出电压对第二级输出无影响就需要做两个CMFB。

网友(2013-11-15):
回复 网友A:

   很有道理,顶

网友:
这个很好……vcvs,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