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 command file语法求解

楼主(2012-08-30):
calibre lvs command file中and,or是什么意思?Nominal VT NMOS又是指什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认为就是正常的布尔逻辑。

网友:
AND OR是布尔逻辑运算用来产生新的层次,比如说N型DIF,MOS的POLY与DIF AND之后就能得到channel的w与L。
Nominal VT NMOS应该是指你的制程里面的一种器件 跑LVS要识别出来与网表比对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