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BIST 算法选择

楼主(2012-08-30):
求助各位,正在做MBIST,没有经验,bist controller的算法 march2的覆盖率就够用了吧?还要加入其它算法吗?比如,自定义的算法?

楼主:
还有,我准备只用march2(march c+),这时候address descrambling用处大吗?address descrambling仅仅保证写入的时候,数据相邻,我只用march2 ,这个对覆盖率应该没有影响吧?

楼主:
顶一下,求助!

网友(2012-11-28):
同求啊,哪有有关算法的介绍啊?尤其是March算法

网友(2014-06-16):
一般march2算法足够了

网友:
march2算法挺好的

网友(2016-03-11):
谁还用march2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长时间没研究mbist了;请教一下,目前比较好的算法是什么呢?您有什么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