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DC中的ADC

楼主(2012-08-30):
最近再研究一款AC/DC芯片,里面用到ADC,查了一些资料,应该是具有线电压补偿的作用,具体的也还没有看透,有没有指点一下,ADC一般用在AC/DC中有哪些作用?

网友:
我具体也不清楚,一般AC/DC只需要整流滤波即可把?

网友(2013-12-20):
那个ADC是采样输出电压进行量化用的吧?ADC后面是接的PID数字算法,实现数字环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