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参考电压的驱动问题

楼主(2012-08-30):
用偏置电路产生了一个大概250mv偏置的电压,要用它去驱动一个1pF的负载,处于稳定性和速度要求,需要用到一个buffer。由于是集成在一个小模块中,希望面积不要太大。这个buffer应该怎么做,希望大家能给点建议

网友:
不知你是什么工艺? 250mv 的VDS ,过驱动电压不能太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smic65nm的工艺,做在芯片里作为一个简单的电压用的,关键功耗不能太大,其本身就是作为降低功耗而采用技术所需要产生低电压的部分,且需要保证足够的驱动力,芯片要求的速度在1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