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后仿问题?

楼主(2012-08-30):
求助,dc后用modelsim仿真出不了波形,我用的方法是,用dc出来的.v网表加上延时的sdf文件丢给modelsim里面仿,当然,foundry给的lib.src也先compile了一遍的,但是这样做仿真波形输入的是蓝线,输出的都是红线~反正就是出问题了,想问,用modelsim做dc后仿的方法该是如何的???

网友:
首先,你得进行功能仿真(不反标sdf),
再反标sdf进行后仿
lib.scr是什么 ,都做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也没用过,我一般都用反标sdf的系统任务,$sdf_annotation

楼主:
求大神!!!求好心人!!!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用foundry提供的仿真库啊,就是各种标准单元的verilog代码都在里面那个,后仿是需要这个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