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WAVE 电源完整性仿真电阻和电感的参数设置

楼主(2012-08-30):
SIWAVE 电源完整性仿真中,电阻参数设置,寄生电容和寄生电感的参数要设置吗?  不设置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楚。

网友:
必须设置,否则仿真不准确

网友(2012-11-03):
設了才能較準確的描述元件的特性

网友:
不设置就是理想值,设置了就是无源元件的非理想值的结果。仿真时这2个都要做。便于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