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测出来的电感Q值与工艺手册不同

楼主(2012-08-30):
如题 我用spectre sp 测得的电感L和Q值都跟工艺手册上的不一样,该相信哪个呢?L和Q值对电路的影响很大 所以还是要准确一点好吧?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恳请高手指点

网友:
你是仿出来的吧?
因为model就是装载了工艺手册的数据,如果你的仿真方法正确,应该和工艺手册里面是一样的。

网友:
由于模型公式基本都是闭式的,出现仿真值与手册值有差别是很正常的,个别情况下也可能差距很大,具体需要参考pdk提供的对比数据或图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