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outing 之后的报告中的 Time Given 是个什么参数?

楼主(2012-08-31):
刚开始学PR 在routing之后 timing report里面 会有一个time given 的参数 不知道是什么参数
求教~!!!

网友:
與latch的timing borrow有關?

网友:
Yes, I think so. It should relate to latch timing borrowing. For a positive level sensitive latch clocked by clk, the input data path can borrow some time after clk rising edge until setup time before falling edge.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参数 是做什么的 可以屏蔽掉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参数可以屏蔽掉么?

网友:
这是latch timing的特性,一般不屏蔽
如果真要屏蔽,disable latch timing borrow

网友(2012-10-12):
回复 网友A:

    版主。这个timing given的值可以设置的小一点吗。还是该多少就是多少,不能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