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mple Dual-port RAM 与 ture Dual-port RAM 的区别

楼主(2012-08-31):
关于这个问题,我一直没有彻底搞清楚

他们除了一个是一端入一端出,一个是两端都可以出入外,到底还有没有其他区别

比如,前者能不能同时读写,两者对于读写访问同一个地址时是如何处理的等等

请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
这个不知道啊。来人

网友:
Simple Dual-port RAM是两个口,一个读、一个写,可以独立不同频率的时钟。
ture Dual-port RAM 是4个口,两个写,两个读,具体可参考手册。

楼主:
这个就是顶楼说的。我想弄清楚的是,Simple Dual-port RAM 是不是可以同时读写。

网友:
当然可以同时读写的,但在读写地址冲突时,要定义好策略,

网友(2014-12-24):
回复 3# seesea11   简单明了!

网友(2015-02-04):
回复 网友A:

   说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