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异步时钟域,快向慢用什么方法?慢向快?

楼主(2012-08-31):
如题所述,各位老师,请教一下,异步时钟域,快向慢用什么方法?慢向快?
麻烦具体点,这是面试题,谢谢大家!

网友:
快时钟域到慢时钟域用fifo
慢时钟域到快时钟域要加一些逻辑使采样的长度(慢时钟域中一个周期则快时钟域也应为一个周期)正确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网友:
太棒了,这个论坛好厉害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的意思是说:快向慢的时候,实际上用的是异步fifo;
而慢向快的时候,用的就是同步器了,是这意思吗?
下图是同步器的简单结构,我理解的对吗?还望老师回复!O(∩_∩)O~

网友:
比较稳的实现是用异步fifo或者握手。其他方式都是比较特例的方法。

网友:
6楼必然会出现亚稳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说的握手和异步fifo的解决方法是不管快向慢,或者慢向快,这两个问题都能解决是吗?
一个初入IC行业的小学生,还望老师指点!

网友:
为什么中间加2级寄存器就能实现从快到慢的同步?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啊!!资料很有用啊!谢谢您~\(≧▽≦)/~啦啦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PPT讲的不错,很全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因为寄存器可以恢复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下载学学

网友:
10 樓才是正解

网友(2013-05-16):
如果只是控制信号等的话,
快向慢:控制型号拉长到慢时钟2个cycle以上,慢时钟同步做逻辑处理。
慢向快:慢clk周期大于>2快周期时,快时钟采样2次控制信号,做逻辑处理得到想要的信号。否则拉长控制信号大于2个快时钟周期。

如果是单个数据传输,用上面的方法,就是用一个控制信号来同步数据,数据在传输期间不变,双方得到正确的信息会有,在变。

如果是大量数据传输,用fifo。

网友:
快进慢的话可以用fifo,可以用握手协议,慢进快的话其实就比较简单了

网友(2013-07-08):
这个问题是面试的经典问题

网友:
10楼说的比较新颖,学习下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十楼正解,快时钟域同步到慢时钟域时用的是结绳法,第一级将脉冲宽度拉长

网友:
异步FIFO,结绳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严格意义上说,跨时钟域传递信号只能用异步FIFO来实现。(不管是快转慢,还是慢转快)
   你说的这个图,只是处理一种特殊情况而已,这种特殊情况就是:快时钟域的信号必须是pulse型的。如果人家快时钟域的信号连续有效两个T,你用这个方法就不行了。

网友:
两个D触发器貌似最常用,但也可能出现楼上说的情况。对一位控制信号,方法是握手协议及两级D触发器(一位同步器);对数据信号(多位相关信号),方法是握手协议、异步FIFO和共用存储器(sharing memory).

网友(2014-07-05):
10樓的正確!

网友(2015-01-11):
对于fifo来说,要看平均数据率,只要写平均数据率<=读平均数据率,读写就不会异常

网友:
fifo,不管时钟快慢

网友(2015-08-19):
这个论坛太厉害了

网友:
面试官的意思不是这个,尽管楼上所有回复都有道理,但是考点不是fifo不fifo的,是采样。唉。

网友:
回复 网友C:

    赞,资料很棒

网友(2016-03-04):
回复 网友E:

    CLKB至少要有两级寄存器

网友:
一般来讲,用fifo比较靠谱,不过也看实际情况,比如SDH中的开销脉冲, 很长实际才会来一次,所以尽快它在快时钟域,也可以使用慢时钟去处理,前提是将快时钟域的待采信号脉宽战宽即可

网友:
   相当于cycle周期拉长了2倍啊,这只是例子吧,快时钟速率是慢时钟的两倍

网友:
不管快也好慢也好,总的输出量是一样的。
所以都可以用到FIFO,FIFO解决异步时钟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PPT不错

网友(2016-09-20):
非常感谢啊!!资料很有用啊

网友(2021-04-09):
单bit和多bit的处理方法其实也不一样。
单bit的话,一般把电平信号转为反转信号,让另外一个时钟域的时钟采样。因为是反转信号,另外一个时钟域采样只要能采到变化沿就可以。这里面可能还要加上握手。

多bit数据跨时钟,一般就需要使用异步fifo。 异步fiof是一个很成熟的模块,很常规的处理方法。

网友:
只要两边的读写数据速率相同就可以转换,时钟不同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