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谱搬移难题

楼主(2012-08-31):
将CVBS信号经频谱搬移后,通过信道传输,然后在解调段再进行频谱回搬恢复
如果没有信号噪音结果很好(仿真时情况),但叠加了随机噪音后(信道传输过程中),恢复出的信号很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是不是频谱回搬时,会将噪音扩大啊

楼主:
没人懂这个东西吗?

网友(2012-10-22):
能不能讲得再详细一些?你是用matlab仿真还是在实际的做产品?

网友:
1)和信号的解调方式有关,而且信号的解调,恢复原始信息,本身就要求有一定的信噪比,你的信号混入噪声后,此时的信噪比是多少?太低的话,恢复出来的信号当然不好了。
2)频谱回搬属于混频或者是变频。混频是存在混频误差的。
3)还有运算误差;

网友:
嗯,对,snr小到一定程度之后接收端的信号肯定就很差。

网友(2013-05-06):
首先,要看你加噪的大小,确保SNR在可解调范围内。
然后如果还出现问题,在确认下是否有相应的频率没有滤波好。以及判断下收发的频率是否同步上了。

网友(2013-06-15):
如果没有噪声的情况下信号良好,说明你的频谱搬移是完成了。但是,叠加噪声之后信号不行,这个原因很多啦。和你的频谱搬移没有关系。首先看你叠加了多少噪声,噪声大会影响到信号的质量,还影响到频偏的跟踪。楼主的描述欠详细

网友:
1.首先,看你的频谱回搬(即频率同步)是理想还是非理想,非理想会和SNR有关,理想的话忽略这一步。
2.SNR过低的话性能肯定会差的,毫无疑问

网友:
和解调的关系更大

网友(2013-10-05):
加的是白噪声吗?性能差说明噪声对信号有损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