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求教啊

楼主(2012-08-31):
学习calibre PEX      用其提一个INV的寄生参数(drc 、lvs已过), calibre报:calibre finished with exit code:1   就停止运行了了,求救啊!!( ⊙ o ⊙ )啊!大神们!

网友:
窗口设置出了问题,把你PEX窗口设置截图发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公司的电脑上,没发截啊,我就选了calibre.xrc的rule然后选了提C+R其他都没变。求指教!谢谢!

网友(2023-03-09):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看下这个,也许有帮助

网友(2024-06-26):
cailbre2023做PEX的时候,是不是默认会把管子合并啊。我用claibre2019做PEX提取管子的transistor级参数的时候,提取出来40个管子,32个有连接,8个dummy管浮空。但我用claibre2023提取的时候32个管子直接合并成了一个管子,32个multiplier,同时没有提到8个dummy管,有人知道为什么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