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pectre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2-08-31):
仿真时软件出了这样的问题,解决不了啊!其他几个都用Hspice仿,我spectre熟一些,Hspice不会;求指教!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
Waiting for available license for Virtuoso(R) Spectre

不是license没设置好吗?

网友(2012-12-06):
回复 楼主:

    楼主你问题解决没呀,我也遇到的同样的问题,看上去就是license的问题,但我的是对应了mmsim版本的,不知道哪里有错,捉急。。

网友:
这其实是因为服务器忙的原因,得等待。license没问题的。

网友(2013-02-17):
1. licence is not enough
2. source the cshrc or basrc again then do the simulation.

网友(2015-04-11):
我也是这个问题 还未解决

网友:
licence不够啦

网友(2017-03-01):
回复 7# maomao大神你好,
请问你说的“icense 不够”是什么意思?我这边之前仿真一直可以用的,最近突然报错:No license available to run Virtuso(R) Spect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