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logic 设计

楼主(2012-08-31):
在SAR ADC设计中,SAR logic这一块可否借用一些数字电路中的一些设计软件,比如用verilog等工具。要是自己用手画的话貌似很困难啊。本人刚开始搞这个,所以有些东西不太清楚,求解答。。。还有就是SAR ADC整个设计中那些模块是重点?

网友A:
数字部分可以用数字语言来做,但是DA部分的控制信号最好在模拟电路这边做,用CLK同步,手动布线。
ADC中的重点在DAC和比较器。

网友(2019-06-25):
引用 网友A:
数字部分可以用数字语言来做,但是DA部分的控制信号最好在模拟电路这边做,用CLK同步,手动布线。
ADC中的 ...

你好,sar logic这部分也可以用模拟器件来连吧?我现在只需要sar logic 这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