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max_fanou的设置和为例问题

楼主(2012-08-31):
大家好,请问在布局布线之后,出现max_fanout为例,是否需要在乎这个?当然max_cap/tran都通过了。。
另外我用tsmc65n的工艺,这个max_fanout应该设置成多少合适啊?目前我设置的是10,最后worst vio =-65

网友:
65的max fanout可以在20左右,
-65的意思是fanout=75,太大了,找找原因,看看它们的距离,最好修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您! 请问版主,是不是在DC综合的时候可以有一句话用来约束?

网友:
set_max_fanout 20 [current_design]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