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不同方法调用乘法器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08-31):
方法一:我用的是xillinx那个spartan3系列的的cx3s1000,里面就有乘法器,他就直接用例化语句例化mutl18x18这样,下载之后就能正常运行了,但是用modelsim仿真时就不能进行仿真。

方法二:如果采用定制ip核的方法的话modelsim能进行仿真,我没有试过下载,不知道能不能正常运行。

方法三:还有就是直接用*号来进行乘法运算。

不知道这三种方法有什么区别?

网友:
方法一:如果哪天换别家的(Altera)FPGA,你的代码还能用吗?如果哪天需要变ASIC呢?
另外:Modelsim不能彷真可能是你没有加入xilinx的 simulation library.
方法二:不懂什么意思。
方法三:个人觉得最好。

网友:
用“*”就可以了

网友:
用*的话,还是会默认调用乘法器的IP核的~

网友:
如果不违反建立时间的话,用*也未尝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