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 的参考电压

楼主(2012-08-31):
向大家请教一下,在Pipeline ADC 中,前面每级采用1.5Bit结构,最后一级采用2Bit 的Flash 结构,请问一下最后一级比较器的参考电压和前面几级的比较器参考电压一样吗?

楼主:
补充一下啊,前面几级,比较器参考电压把输入电压分为三个区间,分别为:(-Vref,-1/4Vref),(-1/4Vref, +1/4Vref),(+1/4Vref,+Vref),那么最后一级的2Bit,Flash结构,我们是应该把电压分为(-Vref, -1/2Vref),(-1/2Vref,0),(0,+1/2Vref),(+1/2Vref,+Vref) 还是分为:(-Vref,-1/4Vref),(-1/4Vref, 0),(0,+1/4Vref) ,(+1/4Vref,+Vref) 呢?

网友:
按第一种分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