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总线的MSI中断机制

楼主(2012-08-31):
最近在研究PCIe总线的相关内容,在看到PCIe总线的中断时,产生了一些疑惑:
       1、 查资料说,PCIe设备申请中断时,MSI报文是通过存储器写TLP事务来提交中断申请,那这个MSI报文的内容(或者说是构成)是什么?是包含Message Address 和Message Data吗?
     2、查文档说,PCIe提请MSI中断,实质上是向Message Address所包含的地址里写Message Data字段包含的数据。根据Message Address的构成,只可能是向Destination ID的内容地址写,那这里的地址如何确定?是CPU的ID号吗?
     3、文章上讲,MSI机制最多可以支持32个中断,且要求中断向量是连续的,这里的中断向量是由谁分配的?每个PCIe设备是否可以发出32个中断申请?如果发生多个MSI中断同时出现的情形,如何仲裁MSI中断的优先级?又是由谁来仲裁的?
     4、如果某一PCIe设备要提请中断,那么MSI报文是否是在该PCIe设备中产生?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产生?

烦请各位帮忙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2013-05-28):
1、 查资料说,PCIe设备申请中断时,MSI报文是通过存储器写TLP事务来提交中断申请,那这个MSI报文的内容(或者说是构成)是什么?是包含Message Address 和Message Data吗?

     这个包应该就是一个存储器写TLP,目的地址是Message Address,数据是Message Data;

     2、查文档说,PCIe提请MSI中断,实质上是向Message Address所包含的地址里写Message Data字段包含的数据。根据Message Address的构成,只可能是向Destination ID的内容地址写,那这里的地址如何确定?是CPU的ID号吗?

    Message Address由MSI Capability寄存器确定。该寄存器在系统初始化时设置。

     3、文章上讲,MSI机制最多可以支持32个中断,且要求中断向量是连续的,这里的中断向量是由谁分配的?每个PCIe设备是否可以发出32个中断申请?如果发生多个MSI中断同时出现的情形,如何仲裁MSI中断的优先级?又是由谁来仲裁的?

     中断向量可由用户软件来分配。每个PCIe设备都可以有32个中断向量,但系统资源紧张时,可能软件不能给每个设备都分配这么中断向量。优先级的问题不是很清楚。

     4、如果某一PCIe设备要提请中断,那么MSI报文是否是在该PCIe设备中产生?还是在其他什么地方产生?

    由PCIe设备产生

网友(2013-07-30):
不错 貌似是的

网友(2014-04-13):
message address由软件初始化

网友(2014-11-24):
貌似很牛逼的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