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 下启用ncsim的问题

楼主(2012-08-31):
我用虚拟机安装了 verdi,大概是2010左右的,路径为/opt/novas/。IUS版本是9.2,路径为/opt/IUS9.2。
破解没问题,都有可以用。
~/.bashrc中环境变量定义如下:

当使用ncverilog仿真时,fadbDumpvar功能没有问题。
但是我想在Verdi中将simulator设置成ncverilog,然后直接仿真(verdi中tools->preference->simulation).
结果是一进行仿真就退出。显示can't open master ptyroot@....

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是怎么解决的?是环境变量设置的不够的问题吗?

网友:
可能需要管理员权限吧? 你看看是否有/dev/ptmx ? 一般verdi 和simulator是通过pty的master和slave进行通信的,所以需要建立ptm也就是pty的master.

楼主:
回复 2# phoenixson 是有这个文件的,不过打不开

网友:
首先确定你的权限,我不知道用root是否会有帮助,另外我认为verdi2010可能有问题,虽然它看起来比较新,但是我怀疑它不是unix98的新标准,这样它打开的master pty就是/dev/pty[qrst]这种格式的,而这种格式估计在你的系统里是没有的,而只有/dev/ptmx这种格式的,所以会出错,新的系统默认用MAKEDEV pty ,应该只会产生ptmx,而实际上ptmx和pty[qrst]是相似的,slave的格式应该是/dev/pts/[1 2 3...],不知道我说清楚了没有,如果不行的话,或许换在老的系统中可能是可行的,比如EL4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昨天根据你的提示我查了一些资料。我也怀疑pty本身的问题。我用的ubuntu11.10,有可能不默认支持legacy pty,你是说的这个意思吧?不过我现在不知道怎么修改设置让他支持legacy pty,我是刚接触liunx没几天,现在在别的网站发帖问,暂时还没有人回。你知道怎么修改linux config吗?我看到有个国外网站说这个,但是不知道怎么配置。我的系统里确实只有ptmx和一堆ttyXX,看样子是UNIX98的标准吧,现在还不太懂这个

楼主:
回复 4# phoenixson 刚改了一下/etc/default/grub已经不报那个错误了。现在貌似ncsim的命令行还有点问题。
现在正在查

网友:
你的simulation name 呢,就是要仿真的snapshot ?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清楚这个里面该怎么填写,应该也是把name写在这里面吧。格式是怎样的呢?

网友:
verdi的典型用法还是将dump fsdb的库或者PLI放到各个simulator中,他自己本身只用来看代码和波形。了解了这点也许你就不会去折腾这些事情。

网友(2013-01-10):
你是在/etc/default/grub中改动的? 让它支持legacy tty ?怎么改动的?

网友(2014-07-15):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就是不能打开simv,我用的是VCS,求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