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ass AB 输出放大器的共模点设置

楼主(2012-08-31):
放大器工作在静态情况下,要求静态电流较低,而工作在B类情况下,可以输出较大的电流。
在双电源的情况下,共模点可以在0V,即使加入了200欧的负载,也不会影响到的电路的op点,但是如果是单电源1.5V,共模点为0.75V的话,那么200欧的负载肯定会影响到电路的直流工作点阿,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阿?

网友:
把输出端接负载电阻再调工作点

网友:
太有趣了,原來如此。

网友:
AB类输出级要关心静态电流和输出驱动电流,输出工作点有闭环负反馈决定,为保证摆幅取电源电压中间值。隔直电容可用于隔离Rload的影响。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出端直接接200欧负载电阻,连成负反馈的形式,输入级两端电压值就不一样了,而且由于200欧电阻的影响,输出级的nmos管总是工作在线性区,整个电路都不能正常工作了,能说下怎么调整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3q,老师也提到了带个隔直电容,但总是凭空多了个电容,感觉和实际负载就会不一样了,能给个确定答案么?

网友:
容性负载;
电阻性负载,隔直;不怕静态功耗,不隔直也行;
驱动电感,隔直,或桥驱;
仅供参考。

楼主:
期望就是电路能够同时驱动小电阻和大电容,就算不考虑静态功耗,不隔直的话,op点是可以调好的吗?总是感觉200欧的电阻把输出电位给固定住了还有一个问题,隔直的话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用到了隔直电容做这个仿真,可以表示电路是有能力驱动小电阻的吗?3q,还有具体的隔直电容的取值怎么选择?

网友:
电容会影响低频特性;
如果说是200欧电阻把输出电位固定了,那是因为管子驱动能力不够。静态时,200欧电阻0.75V,意味着PMOS管要提供3.75mA电流,如果电压要继续上摆,PMOS需要提供更高的电流,输出电压升高,栅电压降低,管子可能进入Linear区,驱动能力下降,因而PMOS需要很大的面积。
开环调输出级的Q点?高增益,Process variation,Mismatch马上就跑偏了。
反馈不仅确定闭环增益,同时设定相关静态偏置点。
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你说的很清楚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能把这篇论文发来看看么 或者把名字打一下 多谢了!

楼主:
回复 11# afujia 00678659.pdf (140.11 KB , 下载次数: 165 )

楼主:
单电源情况下,用隔直电容,电路op点仿真正常,可是这样的话就无法得到所需求的功能了,即静态下,管子静态电流很小,而classB的工作模式下,可以输出大电流,被隔直了电流输出永远就是0了。(难道是输出大的交流电流吗?可是看论文上给出的图感觉是直流电流的感觉,如图。。,它是双电源的情况,扫描电压-100mv~100mv,共模点应该是0吧

而双电源的情况下,开环仿真正常,但是闭环的op点才有意义。这里  我遇到的问题是由于用的0.5um工艺,nmos管的Vt0=0.7192V,输入级为一个差分放大器,最低共模电压范围为Vss+Vdsat5+Vdsat1+Vt1(Vss=-0.75v,vsdat5,vsdat1至少有个0.1V吧),这肯定是大于0V的,所以0V就不在输入共模电压范围之内了。。因此,接成闭环情况op点又无法调好了,这种情况怎么弄比较好?换工艺,用低阈值的mos管?

楼主:
顶一下,我现在的想法是,能不能将输出端接共模电位,这样的话,感觉和双电源在直流和ac仿真方面应该差不多。。不知道可不可行阿?

网友(2015-06-15):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

网友(2015-08-05):
我俩看看文章

网友(2015-12-11):
回复 网友B:

电容会影响低频特性;
如果说是200欧电阻把输出电位固定了,那是因为管子驱动能力不够。静态时,200欧电阻0.75V,意味着PMOS管要提供3.75mA电流,如果电压要继续上摆,PMOS需要提供更高的电流,输出电压升高,栅电压降低,管子可能进入Linear区,驱动能力下降,因而PMOS需要很大的面积。
开环调输出级的Q点?高增益,Process variation,Mismatch马上就跑偏了。
反馈不仅确定闭环增益,同时设定相关静态偏置点。
仅供参考
      你好,请教你一个问题,上面为你的解答,我想问一下,在静态时,200欧姆电阻0.75V,意味着PMOS管要提供3.75mA的电流,那下面的NMOS管在仿静态工作点的时候怎么确定它的电流了?谢谢指教。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几个问题不明白,请指教:
1.假如用双电源供电,那负载电阻是接0电位还是接-VSS电位
2.我怎么感觉静态工作点很敏感,我直接将Vb1和Vb2接电压,满足那4个管子饱和,为什么上下两部分的电流总有一点点差距
3.PMOS管和NMOS管的尺寸比值怎么确定?手算感觉有点不对4.buffer的驱动能力通过仿真什么性能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C:

1. 负载电阻一端接Vout,另一端接地。
2. 输出Vout点为高阻,所以需要一个负反馈来稳定工作点。。不接的话的确很敏感,无法工作的
3. PMOS管和NMOS管的尺寸的确具体定到多少,我目前也不敢确定。以下仅供参考。。首先,你要看的输出摆幅是否需要轨到轨,也就是输出-VDD~+VDD,且在这个基础上满足输出大电流,比如10mA,那么我就需要的我的PMOS和NMOS能过驱动到线性区,且阻值小于等于VDD/10mA。阻值的大小的公式razavi 2.11
另外为了保证温度和工艺偏差,也许需要留个30%的裕量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您详细的解答,还有两点请指教:1.我的buffer是要接成反馈环路形式(接电阻),实现增益可调,按照你第2条的解答,是不是静态工作点的调整必须在闭环环路中调整?
2.在闭环中调整静态工作点时,那上下两部分电流总有些差值,差值为多少时可以接受?

网友(2021-05-0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为啥输出级接200Ω电阻会形成负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