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5的使用求问

楼主(2012-08-31):
5141是以um为单位的,而且貌似只有小数点后两位,而615是小数点好几位,所以我想请教一下,cadence ic能否像allegro画pcb那样,利用输入坐标的方式确定我的起点和终点(比如画矩形和折线形)?因为615的坐标实在是不好把握~~!!多谢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己顶起来!!!

网友:
我也有这个疑问!

网友:
可以 有看過

网友:
光标如何移动,由snap spacing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那么细很难用鼠标把握吧?就可否直接用输入坐标这样会更精确。

网友:
回复 楼主:
snap spacing取决于工艺的线宽,0.5um的工艺选择0.05, 那么你用的比较先进的如0.18那么需要选择0.005, layout的时候需要时刻放大,然后挪动光标操作,这样确实会降低layout效率, 但是我相信用输入坐标的方式效率会更低,还是建议用移动鼠标来操作。目前没有看到通过输入坐标来进行analog的同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滴~~~多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__^*) 嘻嘻……~~~我发现laker可以用输入坐标的方式来定点哈~~~~~

网友:
好的  谢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