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功耗误差放大器怎么实时地驱动开关电容DC-DC转换器中的功率管?

楼主(2012-08-31):
对于一个1/2倍的电荷泵,将误差放大器与与输出相连的功率管(p管)相接形成一个反馈回路。输出接到误差放大器的正极,负极接参考电压,误差放大器输出(Ve)接功率管的栅极。

  可是,当输出电压低于参考电压的时候,Ve很慢才降为低电平,并且还是以凹谷的形式。。
(电源电压时变化的。3.8v以下会出现上述情况,3.8v以下Ve正常)。。。

大师门。。拜托了。。帮帮忙。。

网友:
说的不是太清楚。
输出电压低于参考电压的时候,是启动的时候?还是正常工作的时候?凹谷的形式是什么意思?
如果是启动的时候,是工作在大信号状态,ve响应慢是因为你补偿器的直流增益太小了。
如果是正常工作状态,是因为你的环路带宽太小了。
一家之谈,仅供参考。

楼主:
这是其中一部分。误差放大器由使能信号控制工作,EN1低电平时,误差放大器输出高电平,EN1高电平时,误差放大器正常工作。vf是输出电压的一个分量。vref是参考电压。仿真现象是:VDD=3.8v一下,vf<vref时,不能很好地拉低。形状像个刀锋。pmos是功率管。并且EN1从高电平到低电平和从低电平到高电平转换时。误差放大器上电流毛刺很大。导致其自身损耗很大。。。什么方法可以减小它的损耗。。。。。。。。

求助。。。哥哥姐姐大叔大伯们。。。。拜托了。。。

网友:
你的环路补偿要好好研究一下的
给你推荐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and Signal Processing的一篇文章,
A novel high efficiency low ripple switchedcapacitor DC/DC converter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