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集成电路专业学生的问题?跪求

楼主(2012-08-31):
我是大三学生一枚,集成电路专业,但是学习了两年时间,感觉什么都没学到,现在不知到除了学习学校开设的课程以外,还要学一些什么课外的只是和技能!还有集成电路这个专业到底需要我们掌握什么知识!求大神

网友:
要在学校里打好基础,微积分,数理方程,线性代数,信号系统,电路原理,控制理论,微电子器件,模电,数电,数字信号处理,+其他。
所谓的集成电路专业是放在其他里的,呵呵......
Razavi 前几章习题得老老实实解微分方程,Allen,Gray 书上有时也得从KVL,KCl列方程组,当然希望最后能总结为直觉上的“一望而知”。
数电就更不用说了。
继续努力吧。
有感而发,唠叨几句。

网友:
中国绝大多数学校本科阶段学不到什么东西,更别提像微电子这种专业了,国内其实有能力培养微电子学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学校才几所而已。
所以先打好基础,然后准备考研吧。

网友:
嘿嘿 同是大四微电子的说。。

网友:
本科基本学不到什么,大三大四的专业课才开始介绍一些集成电路制造/设计的入门。
我觉得本科阶段打好基础做好铺垫就行了。比如了解基本的工艺流程、版图,器件的基本特性,掌握电路分析的基础知识。

至于其他课外什么高深的东西,不建议去碰,把基础打好就不错了。真正的学问在工作或项目中,以后遇到问题的时候,能用自己现在已学到的知识去理解、解决和积累,不然别人告诉你答案你都无法理解或推导的话,本科就白学了。

集成电路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要掌握的知识很多,但是你没必要也不可能全部掌握,你应该找到你自己想做的部分。问问自己未来想做什么?这个问题比匆忙去胡乱学点什么更重要吧。

网友:
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需要学的东西比较杂,在本科阶段很多课程只能学到皮毛,拉扎维这本书,老师在前面讲,下面的同学有多少人能听懂啊?想做数字还是模拟,自己要有所侧重,本科毕业后就业大部分从事IC LAYOUT,少数做FPGA或者数字验证等,当然,做什么工作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机会等,如果数电,模电,电路学的不是很好的话,建议学好半导体工艺流程,半导体器件原理,IC LAYOUT或者APR(如果毕业后想做APR,建议学好STA和Encounter等工具),在毕业之前建议参加 IC 方面的一些培训,找工作时帮助很大的,如果基础课,专业课学得比较好,考研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楼上的都讲得很在理。
根据个人的工作经验,基本功练好:半导体物理、数电、模电、电路分析这些,还有拉扎维的书,多看几遍,
尽量多的搞懂。
了解一些FPGA也有帮助,最好接触一些Verilog或者VHDL语言。
其实,很多现在IC公司都注重基本知识,等进公司后,还有一定的培训的。

网友:
建议:
关于器件:  熟悉MOS和bipolar的特性。 输出和转移曲线等。  最重要的是理解PN结,工作中发现,真正理解了PN结的人少之又少。还有就是掌握MOS电容,完全掌握。  关于PN结,个人感觉讲得最好的是陈星弼院士的《微电子器件》,绝对好书。 关于MOS,可以参考《Mosfet Modeling for VlSI Simu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讲得极好。真正吃透PN JUNCTION & MOS CAP 基本就掌握了所有的集成电路器件,因为绝大部分器件只是这两种的不同组合而已。

关于设计:建议选择两本好的参考书,吃透,基础打牢就好。

综上,基础,关键是打好基础。

网友:
现在已经是研一,因为是专硕,到下学期才有导师,这学期只有自己打基础了,学学以前没有搞懂的基础。另外,问问各位,推荐下现在还可以学点什么公司上班需要的软件?

网友(2012-10-02):
你在学校都学了什么课程了?
课外的东西对于没有入行的同学基本上没有用,不是没有书可看,而是基本上看不懂
有时间多和老师讨论,争取先入门,然后再决定看什么东西吧

网友:
想学以后工作需要的软件,看你是学那个方向的,如果说想学模拟电路集成就学Candence,如果想学数电集成呢,也可以用caandenc额,不过Cadence就不是最优选择了

网友(2012-11-24):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学,也知道集成电路博大精深,但是我不知道自己以后想要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该从哪方面入手?

网友:
IC行业很苦逼,建议楼主转行吧,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同意你的观点。PN结可以说是所有器件的基础。我想问个PN结中的问题:你认为PN结加正向偏压时,耗尽层中的电流时扩散电流还是漂移电流?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向电压,势垒区中电场的减小,打破了漂移和扩散之间的平衡,扩散作用大于了漂移。扩散作用占据了优势。所以是扩散电流。

网友:
去打工,将将理论与实务结合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中性区的电流呢?比如说N侧中性区中的电流,我看书上说是电子电流,是扩散电流还是漂移电流?

网友:
回复 楼主:

关键还是看什么学校的,有的学校一年呼呼啦啦毕业好几百个,除了华为中兴,哪个公司能消化掉这么多人
建议好好学信号与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小注入时,是扩散电流,注入到N区的空穴在N区扩散,逐渐和N区的电子复合, 而N区的电子则通过外电路经由电极接触的地方来补充.
    大注入时,有自建场产生,漂移和扩散同时起作用.

网友:
你好,我是大四微电子专业学生,我在本科也没学到什么东西,但是成绩还凑活,呵呵。
我个人觉得《半导体物理》是所有方向的基础,这是因为半导体和普通材料相比有非常特殊的性质。然后基本器件diode,transistor必须会,主要是《微电子器件》,电子科技大学陈星弼院士的书,专门研究晶体管,了解基本公式和载流子方程,涉及到量子力学,反正我是犯晕的……
我感兴趣的方向是IC fabrication,就是集成电路工艺,国外有很多关于工艺非常好的教材。推荐一下《半导体制造技术》《芯片制造》《硅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等等,但是这个很需要经验,工作之后才能真正理解。
你如果想搞IC设计的话,就看看拉扎维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吧
好好学习。

网友(2014-01-18):
首先IC行业是个没有长大的夕阳产业,处于寡头垄断阶段,国内产业弱小,老板们赚不到钱,IC民工们自然也就没钱,比不上打CS的码农。
其次这个产业从微电子材料设计 验证 后端  生产 封装 测试 直到系统应用都有一批公司
涉及到器件设计生产,光电子,平板显示,fab 以及终端应用。
从技术到FAE到市场都有就业机会,问题是毕业生太多,僧多粥少,关键在你有没有优势。

网友:
我就是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专业的,在学校期间接触集成电路设计的机会确实很少,但是我建议你学要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这两门是基础,至于就业方面可以做应用,可以做设计,可以做工艺,方向还是比较多的,至于课外学习,可以多参加竞赛,现在高校的电子设计竞赛做的很好,希望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2014-02-17):
   这位兄台的建议说得好。

网友(2014-04-01):
如果是集成电路专业,将来最好从事集成电路设计,在学校最重要的是把相关专业课学号,数字,模拟,集成电路,射频,DSP 等,还有如果有机会学一些集成电路设计软件就更好了。现在集成电路设计链条很长,前端,后端,前仿,后仿,LAYOUT 等,但是正真要有的很多东西都是在工作中学,学校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基础。

网友(2014-07-05):
说的有道理

网友:
中国集成电路专业第一届学生告诉你打好所有理论知识,去公司实习,上研究生再工作~要不就转行

网友(2022-02-08):
好奇楼主后来怎么选择的,现在做什么工作呢